WINFAST NF4K8AB 主板的内存电压只有2.2V

楼主(2010-07-08):
WINFAST NF4K8AB 主板的内存电压只有2.2V
断开内存供电的MOS管9916H的输出脚,接上电源,此时测MOS管9916H的输出脚电压正常为2.5V
修了一天没有思路,,,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期待中

网友:
断开内存供电的MOS管9916H的输出脚  不加内存和CPU开机没反应。是不是内存电路中有什么元件坏了。拉低了电压。 维修经验少。请高手指点为。。

网友:
高手都不来这里呀

网友:
高手 大虾 指点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