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主板后的问题

楼主(2010-07-08):
更换了一块冠铭的主板(不知道型号),之后发现不管是U盘的WINPE还是光盘的WINPE,不管是装XP还是GHOST XP,都不能成功,装XP,在第一次跳出一行英文后黑屏,GHOST时,跳出OUTPUT ERROR FLIE TO THE FOLLOWING LOCATION。 A: \GHOSTERR.TXT,可以确定硬盘没有问题,在别的主板上可以安装。也可以确定XP的安装文件和GHOST文件都没有问题。猜想应该是只有主板有问题了,此块主板是3IN1的,集成了显卡声卡网卡,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硬盘是seagate的

网友:
换个IDE接口,或者换个硬盘线试试。。。我碰到过硬盘线坏了装不上系统。如果是串口硬盘串口硬盘BIOS中设置一下。由于主板和硬盘支持AHCI模式、而低于vista和win7的系统或软件(如xp、winpe、dos、pq等)内部没有集成SATA驱动,不能识别硬盘(若bios设为AHCI模式),故需要在bios将硬盘模式改为IDE兼容模式才能被它们识别。

网友:
1.此主板只有一个IDE插槽,不能换。
2。硬盘线换过了。---能确定是好的。
3。内存是好的。
BIOS的这个还没注意。可以试下。但是感觉希望不大。

网友:
有没有试过更换个CPU?

以前我也碰到过个杂牌的主机,故障情况跟你的非常相似,最后查出是CPU座到北桥之间一精密的贴片电阻坏掉了,更换就OK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光驱的事。。。

网友:
肯定是板子问题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用XP安装盘一步步安装,可以检测出一些个问题的。

网友:
把硬盘重新分区试试吧,,,,有些硬盘在HP等品牌机上分区后,再到兼容机主板上用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硬盘没有问题---这能肯定。我也怀疑是主板或CPU有问题。再查下。

网友:
建议一步一步装系统看看,也许会发现有价值的问题!

网友:
能有一步步的不错了。问题是不管全新安装,还是GHOST,不管是光盘PE还是U盘PE,不管是装XP还是PE,都是一步都走不了。这样才郁闷 。

网友:
让我想起之前给个朋友的联想笔记本装XP时,他机器带的是win7,后来改XP也是装不进去
然后自己试着在coms里找有关硬盘、sata的设置,改成IDE后就能够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