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OX360 无线手柄 维修,求指点

楼主(2010-07-08):
  手里有一个XBOX 360的无线手柄,故障是“不开机”。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按住手柄上的“X”键,手柄上的灯就会亮,然后搜索主机。现在是按住后完全没有反应。

  电池有没有电啊,电池接触不良啊等原因完全可以排除了,不会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手柄已经拆开,电路板上开关位置的电压,已经检测,有3.0V电压。

  一个提示信息:曾经用二极管档,对手柄连接电池的正负极接点检测过。红表笔接的“正极接点”,黑表笔接“负极接点”。正常的手柄读数为“900”左右,而现在这个坏掉的读数为“1900”左右。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帮助,先写出来。

网友:
一个提示信息:曾经用二极管档,对手柄连接电池的正负极接点检测过。红表笔接的“正极接点”,黑表笔接“负极接点”。正常的手柄读数为“900”左右,而现在这个坏掉的读数为“1900”左右。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帮助,先写出来。

这说明有断路的地方!应该从头查!!先查电源及相关

网友:
找一个 好的手柄对照 量一下不久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