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东芝A200用适配器不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0-07-08):
今天刚接了个A200还是用适配器不开机,用电池开机。用适配器的时候各个电压都正常,唯独EC的晶振两端没有波形,南桥的晶振两端也没有波形,不是道是什么原因啊,电流表指示0.95A。不知道该如何查,同时求该主板的电路图!!有的出来说一下!!购买也可以。谢谢“原来是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了!!在原来电路上空的电容位置加上了两个330UF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怎么没有回复的啊

网友:
修好了,原来是cpu供电电容不行了造成的。费了好大功夫原来这个问题,我加上了两个330UF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你好,那个电容的位置在cpu座附近的那两个电感附近!!你要是有这个主板的大电感的话,也可以直接换了!!网上也有卖的,价格在5块钱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