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进水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0-07-08):
    客户说进水的,都放了些时间了。报价300,拆机洗板。烤干后,插电无待机电流,测无待机3V和5V。测1631的工作条件,发现23脚无-SHDN,然后测PMH4的7脚未接到VCC3SW,再测结果U61根本没发出来,测U61无16V供电。直接从待机3V上管飞个16V过来,再测3V和5V都有了,但是1。2V没来,测MAX1845的16V也断了,再飞线(先修好了,再考虑外观)。结果1.2V还是没来,但是VCC,VDD,V+,ON1,ON2都有了,我晕。在1.2V上加个电容,呵呵,有了。换个330电容,结果一会有一会没有,再后来就再也没有1。2V了,没法换掉MAX1845后一切正常(待机各)。接下来上电,发现无复位,我晕死。测各电压都正常了,时钟芯片的外接电阻我也测了,都有时钟。照这样正常情况下应该是ADP3205发个VR_PWRGD跟SB了,实测无3.3V。测上拉电阻有3.3V,测不短路,通电测阻值也不短路。(一般判断是被后级拉低还是本身电路的问题,就是上电时测阻值,此时如偏低,那么是后级有短路,正常为自身电路问题。)现在CPU电压都有,说明基本条件正常,只有查外围电路,和周边电阻和脚位的连接情况。查了半天发现10脚和11脚相连没电阻,但是图上有啊!为了保险起见,找了块板来看,果然有,是R17,一个4.12K的电阻,废板上实测也是这么多,看来可能是被人为取了(无语)。换上后,上电,还好是跑码了哦!外接亮机。剩下的就是把线取掉,穿过孔接线,这样才美观。也是弄了很久,用打印机钢针来穿的,接了两根过孔线。看到自己舒服了就OK。

网友:
好像是有电累,该分哈段各。下回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