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进滚动条前黑屏

楼主(2010-07-08):
就是一台机器能开机,也能分区,GHOST,就是安装之前就黑屏.硬盘换了,硬盘没问题.数据线也换了,硬盘换到别的机器是好,我现在要怎么修?

网友:
内存换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现在唯一确定的就是主板,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能亮也得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啊,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我也郁闷,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是ASUS的主板吗

网友:
楼主换电源试过了没有,个人感觉有可能是电源和内存的可能性大点。
换了内存和电源还是一样,测一下内存和CPU的供电,是否有跳变很多。
不接硬盘,是能进PE系统

网友:
替换法,把能换的东西,都换下看看

台式机,有显卡坏了,进系统黑屏
换下看看

网友:
告诉大家,我换了个WIN7的系统就好了,我也郁闷,难道是硬盘的接口模式引起的吗.装XP就在那卡,我怀疑是硬盘的接口模式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的,是富士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能进PE,换个硬盘也是一样,但是挂到别的机器能正常使用,该换的我多换了,就省主版了,我怀疑是COMS不保存的原因,好象COMS不保存了

网友:
内存和CPU看一下.

网友:
电源,内存,和内存电压是否对,不对也就要修,再就是显卡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