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CPU供电IC是L6713A。开机U边上几个电感烫的手不能在上面放

楼主(2010-07-08):
zx-945gclm 这是一种型号。
946GM-L这是一种型号
他们板子主要线路都一样。

U的IC用的都是L6713A。一般故障为开机掉电。。会烧最上面一个管子。和主IC。

换上好的电源IC和管子。。所有的管子发热特别烫手。。电感也烫手。。

管子全换也是一样。。还是烫手,,换个电源IC也是烫。。。

还是一样烫。。电容也换过。。

有高手修过这内板子是那里问题。。

我感觉是电源IC边上那个小元件性能不良,,就是找不出是那个。。

帮帮忙。我这里这种板太子了,几十片,基本上都是相同故障。。

哎!!找不出来问题在那。。。。。。

网友:
这种故障的确比较棘手,有时不好说,换了供电管和IC会好。
在换了管子和IC的情况下故障还是一样,是供电有过流的现象,用假负载试一下是否也有过热。
也可以把CMOS清空再试一下。

网友:
谢哥们,,不行,,,,,清了,也没用。。。。关键于他发热过高,客户拿回去没两天有时候第二天就反修了。。可怕哟。。。。应该是那个小元件。。我这样认为。。。这样的L6713A型号的IC哎!!!!搞不懂哟。。。。。技术支持有人在吗?

网友:
看看相连的电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最好用示波器看每一相的波形  管子热一般都是波形不正常

网友:
相连电容一个一个表面测都是好的。。。

网友:
测量各相MOS G极的电压、波形
测量各相BOT端电压、波形

各相必须一致!

网友:
你测量下那IC旁的小阻值电阻,以前有修到过,还有就是看你换的时候有没吹掉东西,以前那老板姐夫就是这样给我搞少了一个2R2电阻,害我修了好 久

网友:
我一个一个电阻全都测过了。。。IC边上的小电容全换了。。好多电阻我也换过了,,像这些小阻值的电阻一个一个都测过。。。

这种IC的板子要么是烧管子,换一个新管子新IC还是烧同一个管子。。一开机就掉电。不接小四口就不掉电。NB没有问题。因为有时候换个好的管子开机可以亮。。但是管子很烫一会就烧电源IC或者管子。。。。

网友:
相同故障 等待解答

网友:
我怀疑是这块板子的设计问题,,因为我外围电路都查过。。。

还有一点可能是本身发热就挺高。不然为什么L6713A这个芯片为什么容易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