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不开机

楼主(2010-07-08):
4311不开机没有待机,有促发电压也有3.3 5 V 请指教??
不开机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工作条件查查

网友:
昨天修个32.768被腐蚀掉了 待机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触发,补上ok

网友:
没待机重点查保隔电路吧

网友:
看开关有没有电压,和I/O工作条件有没有。

网友:
检查一下开机电路的工作条件有没有

网友:
嗯把COM电池拔了插上电源,机器电流到了0.95后就掉电了在按开关就没反映了

网友:
应该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