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45ME加电就断电

楼主(2010-07-08):
加电就断电,强制可以加电,查IO8712103脚3。3-0跳变,。107脚5V跳变没保持低电位,想换个IO,可是技嘉的IO是不能代换的,一定要技嘉的IO才能换,原板是IT8712F-A 0550-IXS,手上有IT8712F-A 0445-GXS的好几个,是不是不能代换,这个IXS才是技嘉板的吗?怎么分别呢?

网友:
GIGABYTE的板子,IO后面是带一个GB的

网友:
并非所有的GA板都是专用IO。那个IXS好象可以HXS换。

网友:
上电就断电, 触发电路已经工作, 应该是  后端一些负载 短路或者电压不出来引起的, 建议你把掉 P4小插头拔掉  再上电 看掉电不

网友:
应该不是保护,因为强制可以加电,还有断电后再点还可以再加电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没出来导致断电,查一下CPU供电那一部分的电路。

网友:
GA的IO都是带有GB字样的

网友:
查下开机电路吧。。

网友:
为什么要强制加电?加不上电肯定是哪一路供电有短路,强制供电会是故障扩大的,做维修,强制加电不是个好习惯。

网友:
是不是有断线的地方,前几天遇到过一块 和楼主的一样故障,是I/O到南桥的一根线断了,走的板子边缘,,。。楼主仔细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GA IO第三排后面有GB两个字  加电断电 先看一下CMOS跳帽有没有跳反 没有的话那么就是某个电压没出来  确认没有短路强加电测一下各处电压 看那里电压没出来就修那里

网友:
要不先换IO,排除开机电路引起断电的原因。记得一定要换代GB的
要么强制上电后,测量各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前天修过技加的p43,是cpu那边某个上管短路了,上电就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