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只能识别出16M内存

楼主(2010-07-08):
故障器件:技嘉GA-8IPE1000-G Rev4.0主板一块

故障现象:512M的内存只能识别出16M来,已更换两根正常内存测试过,结果都一样。

故障分析:拿到主板后,看到开机自检只能识别出16M内存,第一反应是内存坏了,但是连续换了两根确定正常的内存上去,还是只能识别到16M,于是将目标锁定在了主板上。

  内存不正常,于是用“内存打阻卡”先测试内存插槽的“供电”和“时钟”,检测结果如图所示。

主供电:2.64V
辅助供电:1.32V
时钟(共6个):0V/2.63V  0V/2.63V  2.63V/0V

1、主供电测试(点击图片放大)

2、辅助供电和时钟(点击图片放大)

  从测试结果来分析,打阻卡上说明了6个时钟必须同时满足,但测量结果是有3个都是“0V”的,是不正常的。

  打阻卡上还写道“时钟一般由北桥(Intel芯片组)提供,也有由时钟IC(非Intel芯片组)直接提供。”,这块主板是Intel芯片组的,是否由此说明是“北桥”坏了???

网友:
可能是北桥吧,

北桥直接控制内存的

网友:
有可能是bios有问题,刷完BIOS看看,不行再换桥不迟。

网友:
内存 时钟一高一低 正常的 实在不行先刷BIOS 在搞桥

网友:
BIOS坏的可能性比桥大。

网友:
你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先从简单的弄起,不行在干桥

网友:
技嘉的优先搞bios

网友:
从技嘉网站上下载了这个型号主板的最新BIOS文件,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搞定用U盘启动到DOS中,刷新了BIOS,开机还是16M,哭……

网友:
有没有换块刷一下

网友:
没有相同型号的BIOS芯片,也没有编程器,无法取下刷。这个BIOS芯片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光只测主供电 还有SPD电压也测一下  没问题的话就测一下北桥的两个时钟有没有得到  都没问题的就先刷BIOS  再干桥

网友:
敢问这 SPD电压 和 北桥的两个时钟 是个怎么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