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30 自动上电,关不了电。

楼主(2010-07-08):
    MS-7030 VER:1.0黑板。插电自动上电,关不了电,且不复位,桥,内存,CPU供电一个都没有。分析,一般这种都是14脚被强行拉低,并且一直保持这种拉低状态,所以连关电都不行。此版有个MS-6的V星专用芯片,它是上述这些电压的总开启芯片。测MS-6的13脚PSIN#为低电平,不对。此脚外接一个NPN的三极管,三极管D级接5VSB,也接13脚。E级实测为低电平,是接的SUSB#。但是现在三极管却导通了,很明显三级管坏了。断电,找了个702换上后,插电不在自动上电了,MS-6的13脚也有了5V。但是现在却开不起电,测开机排针上只有0.6V的电压,明显偏低。但是是哪个拉低的呢,由于没图纸,跑线也麻烦。于是先利用大部分的主板设计思路,从5VSB上接个电阻接到开机排针上,弄好后,插电自动上电,意料之中。但是现在的北桥,内存,CPU电压都来了,说明MS-6已经正常工作。上CPU,内存,显卡可以亮机了。但是现在自动通电又关不了电,肯定是交不了差的。所以开始重开机排针上跑线,由于是黑板,所以增加了跑线的难度,最后跑到IO的67脚,型号为W83627THF.挑起67脚后,排针上有正常的3.3V,找个换上,插电不在制动上电,开机能顺利跑码亮机,关机也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我申请转正,请版主看哈!

网友:
上个图可以饿?

网友:
板都着客户取走了,我现在手头没的相机的。

网友:
是自己写的,绝非抄袭,经得起鉴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