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古怪毛病忘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08):
接手时故障加电无显示,拆机测试CPU没有供电加焊3205故障依旧,测U47 U46的一角没有波换两个好的后好了。开机正常,等我把机器装起来侧及时发现系统里检测不到电池,有拆机换了3806后可以充电放电了。但是3806有点烫手,根据通病发现电源接口边上的D47只有7V多正常应该16V.换后正常了3806也不烫了。 等装到一半测试时又发现了新问题插电池开机正常可是等关机后电池灯一直亮。不插电源也亮,像是在充电。拆机插上电池测3806第4角只有0.2v. 各位师傅这第4角插电池应该是高电平吧,再往下没有思路向大家求助

网友:
是不是你换3806的时候.还有锡在小电容电阻上...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没有帮忙的啊。求助啊

网友:
直接更换D47.Q98.Q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