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不能打印

楼主(2010-07-08):
具体问题是这样的:刚刚才装好的打印机驱动,安装完毕后,能正常打印,但是一重启就无法打印了,根本没反应,把打印任务一个一个累积起来。还有就是刚安装好的打印测试软件都打不开了。请问大伙这是什么问题,病毒?软件冲突?驱动?还是系统问题?

重装系统后OK

网友:
主要还是系统和驱动问题,试从安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我是用的是原配光碟装的驱动,首先就不再怀疑驱动的问题了,要不就是软件冲突的问题要不就是系统的问题。于是重装系统,OK。

网友:
典型软故障,有时是USB联机组质量太差也会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