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70 A2+SE主板,开机10多分钟后,南桥热到死机

楼主(2010-07-08):
映泰TA770 A2+SE主板,开机10多分钟后,南桥热度升得很快,10分钟后,就直接使用中的画面上卡死.请教下大家,这个南桥温度高,一般应该从那里开始查起来啊,谢谢!

网友:
查一下桥供电有没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用热了空焊也会温度高 用热后断电打一下USB数据线的值  PCI的值看看  是不是有空焊了

网友:
这个基本都是桥的问题啦。
先加焊桥吧

网友:
你待机的时候  桥是否发热啊   有的话桥挂了   没有更换一下桥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