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75主板没有供电怎么回事?12V有电

楼主(2010-07-08):
775主板没有供电怎么回事?12V有电
主板
求助

网友:
没有什么供电?如果是没CPU供电测供电场管没有坏的,查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 VID组合 开启信号 。按供电先后一一检测。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没有CPU供电要先排除内存和南北桥供电,都正常换CPU供
电控制芯片

网友:
是不是电源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