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75I945GZ怪问题

楼主(2010-07-08):
上假负载,CPU供电从0。5一直慢慢升到1。7,图中的两个管是桥供电的吗?

网友:
那两个是北桥供电场管

网友:
测一下场管G极电压,一样是慢慢升就是PWM坏是平稳的那就是场管不良换

网友:
场管的G极0。5V不变,是RT9202供过来的,RT9202换过了

网友:
换一下两场管呀,打值有没短路。

网友:
二极管有没有查一下,

网友:
9202没开作查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桥的供电  也可能是内存的  不管是给谁的  0.5V肯定不正常  测9202   1   3   5脚电压如果电压都正常  那么换掉它  它也是易坏元件

网友:
9202控制的上管D极输入电压是多少
上下管的G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
9202控制的上管D极是5V,G极是0。5V,下管G极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