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闪屏!

楼主(2010-07-08):
        换过屏与屏线。。。。 外接显示器正常。。。 只是自带的屏 时间久了。闪烁。。。
有的时候点一会,按键也会一闪。。。。开始怀疑显卡。。重新做了,还一样。。。

网友:
  显卡供电看看 供电的滤波电容代换一下

网友:
郁闷了。。闪屏 的时候  按 Fn 切换到 外显的时候正常,然后再切换过来。。屏幕又不闪了。。而且 屏幕分辨率不是 满屏的。好像是 600x460 的。只有中间一块。。。边上是黑的。。(这样点好久都没有闪烁的现象。。)如果更改分辨率 1024x768 变满屏的 话一会又闪,有的时候闪的 严重还黑屏。 切换外接一直都是正常的。。。。

网友:
闪的时候测下高压上的开启信号是不是也在跳变呢

网友:
高压板的供电不稳定吧.要不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我还屏线的时候就把 高压条一起换了。。 如果是 高压开启信号有问题。那 小屏的时候不闪(小屏幕的意思:就是闪的时候 用FN切换外接,然后再切换回来。。图像不是撑满屏! )

网友:
显卡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显卡供电不正常

网友:
这可能与刷新率有关,改一下刷新率试试。

网友:
哇,好哦东西就是要顶

网友:
换个高压试试啊 高压的可能性比较高啊

网友:
换屏试过没有。看看显卡再闪的时候高压板供电有变化没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款闪屏的,是康柏CQ40,加焊后先在还自动重启了。重启后也是外接好的,原屏闪,郁闷啊

网友:
闪屏 不就是  屏供电  高压 灯管 屏本身  这几个地方吗  再测测

网友:
应该是显卡供电部稳定的事情吧

网友:
换下屏试试

网友:
个人觉得和高压及显卡有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