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INTEL d945PLNM的I/O型号

楼主(2010-07-08):
这片板I/O有被人换过,现在的现象是到开机LOGO就死在那里不动,键盘也没办法操作

网友:
是不是,BISO坏了,载入下出厂设置,看看,不行了,刷下看看?

网友:
现在开机第次都要按一下复位键才能自检,这是为什么

网友:
原装io型号为LPC47M182
按一下ICH左上角试试,看能过LOGO不?顺便问一下走什么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重新换了一个LPC47M172-NR的I/O上去,但是现在开机跑到12就不跑了,也无显示,现在键盘的数字灯可以正常开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72和182不通用的,但是我的印象是这板子上还是可以的,实在不行还是换个182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刷BIOS试

网友:
请问一下这板短接开机针脚不开机是哪的问题,开机针脚有3.3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