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2又回来了到

楼主(2010-07-08):
   第一次修这个机子是半过月前的事了  客人说那回去就没有用过  今天那出来做又是开不了机 此要第一次修是没有显视  上电电流到0。8左右   插了一下内存就亮机了 所以也就没有想什么因为知道这个机子的ADP3421 出问题 也加焊了一下 就这样给客人了 可是今天又拿过来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不亮机到0。8左右  跑00  有的时候可以跑    可以跑的时候正常显视跑00  就到0。8左右就不动了  到底是什么问题         拆机后  从新上了一下U就好了  现在每次都可以正常了

网友:
跑到0就是内存那边的事吧,要是有时又不跑再检查电源供电看看啊。

网友:
加焊下L8和L11这两个电感试试

网友:
跑不过内存...换条内存.再不行加焊内存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