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oyo主板,自动重起

楼主(2010-07-08):
一台梅捷的主板,之前过来修是CPU供电问题。烧了CPU一组供电,修好后客户用了二天不显了,再次拿过来修,发现机器自动重起。跑马灯一直跑到45 有时26重起,量电感波型没什么问题,之前换了哪个8个脚的控制管子用RT9603代换的,
cpu
cpu供电

网友:
感觉应该不是时候的事,还是CPU供电这一块有问题,梅捷的板子喜欢烧电源管理旁边的电阻和三极管,自己仔细查下吧。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几相供电波形对不对,有时烧场管后会使PWM芯片也烧那一相。

网友:
到处看看
的帖子
W83195CG-GS是时钟不是晶振 时钟的晶振本来就是一点多V的电压 先测一下主板上各时钟正常不正常 再确定是不是时钟的问题 还有烧了CPU供电管 换 了之后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看正常不正常

网友:
CPU供电我用示波器打了一个很光滑的波形,说明CPU供电没什么问题,我怀疑时钟是晶振的二个脚电压是一模一样的1。63V。没一点差别,让我怀疑,而用外用表表笔放在晶振脚上,跑马灯本来是循环跑,而在哪档不动了,拿开表笔它继续循环的跑,,IO 我换了一个,没反映。。。。。不插内存,不重起,,,,,,,,,,

网友:
刚修了CPU供电,CPU供电出问题几率大些。用频率计量时钟频率正确吗

网友:
因是CPU供电问题,,,哪个(U3)8只脚的控制芯片5PIN发出的波形不对。。。原来的烧了,我找了个RT9603代替,,,,原来的什么型号我也忘了,不知道有什么管子可以代换的,,,,,急在线等

网友:
要他的型号,,,有什么管子可以换代换的,,在线等哎,,, 各位帮个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