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2主板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0-07-08):
精英ecs662/1066T-M主板第一次开机不跑码,诊断卡显示----,断电再开机,诊断卡跑c1-b0-c1-b0,irdy灯一亮一灭,复位灯闪烁,这种故障该怎么查,ide的第一脚,pci槽的a15,bios的2脚复位正常,时钟脚也可以测到1点几伏的电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先

网友:
看跑码像是不过内存,你查过内存的工作条件了吗?再就是刷BIOS

网友:
己经刷了bios,内存的工作条件:电压,时钟,打值都正常

网友:
主供电  负载供电   基准电压   SPD电压    SMBUS总线电压都正常,那加焊一下桥

网友:
内存不过。。不过我之前头修过一片也是一样。。换了IO就好了

网友:
内存的VTT电压多少V?

网友:
这板已经到我手上   查为无内存时钟    内存独立的ICS9P935供电正常     系统总线有波形
北桥输出给ICS9P935的时钟有14M   故判断为ICS9P935坏  但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个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