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 80G硬盘 分区工具认出来只有33G

楼主(2010-07-08):
迈拓 80G硬盘 刚开始BIOS认出是40G 的 我把跳线 装上  进BIOS 可以认出80G的啦 但用分区工具 看都只有 32G  老大们怎么搞啊。。。

网友:
跳线错误了,重新跳!

网友:
进口的硬盘经常有这情况,有些可是3个跳线帽的,都是跳线跳错的问题多。国产的一般就一个帽或都没有,不行就清零。

网友:
不行就低格5%后再重分区试试....

曾遇到个40G硬盘只认18G的.低格后再重分区就就认到了....

网友:
还是哪句话,dm分区,低格

网友:
不是跳线的话,MHDD看有没有“HPA",有可以用“NHPA”来还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跳线跳到30G上

网友:
看看跳线,对不对

网友:
跳线    或者被剪切了。。。 还有就是分区表  重写下M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