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家19不加电

楼主(2010-07-08):
有个梦想家的19不加电,电源板上没有其它电压都正常,但就是没有开关电压,驱动板到开关板有1.7V,各位老师给个思路。。。

网友:
说明白 一点。是为是12V 5V都正常按开关不能开机是吗,可能按键漏电换一下。

网友:
12v 5v 都有  按键 和驱动板 换试试

网友:
去掉按键,量看按键接线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
先简后繁,开关好坏判断一下。

网友:
你先测下开关按键是否短路   要是电源板有输出  5V12V   那就是驱动板有问题  看下1084  1117  等转换电压电路 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上面几位,问题以解决,是驱动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