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tar g191显示器换高压板后关开关会白屏!!!

楼主(2010-07-08):
一台hannstar G191 显示器按下开关屏会亮一下然后就灭了,判断是高压板部分的问题 拆开一看结果却是电源.高压,驱动合一体的一个大板,就直接接上一通用高压板结果可以正常点亮,但关掉开关后灯管还是亮着,白屏.怀疑是背光开启信号接的不对,可找了很久也找不到合适的点.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小弟在这先行谢过了

网友:
12V和NG都对了
控制线接错了哦 ,
按开机键有3.3V反之没有,

网友:
实在不行给我发个图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片上传太慢了,能加QQ我发给你吗 是呀找不到控制线接哪哟

网友:
告诉你个不传的秘密呵呵。找到电源和接地。用可调电源调到3.3v然后从可调的正极接出2跟线负极接出1跟线把正极和接地连到高压板上然后在附近找点用另外一根正极线点,点到哪屏亮了就是哪。

网友:
回复 网友B:

3.3V屏可以亮吗

网友:
上术问题之一体板请高手帮忙分析解决一下,谢了

网友:
没电路图在手,唯有大概的三极管都测一下
12V接对了,就是控制那个一般都接三极管

网友:
黄色的线合成接一条就好,这组线上有个二极管,
3.3V——5V都可以点亮,

网友(2012-08-08):
我一般实在找不到就接到屏供电3.3V上去。。。。。但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后遗症,但是都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