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进水维修一列

楼主(2010-07-08):
拿过来时不开机,按开关无任何反应。待机电流现在忘记多少了,反正不是很大。拆机发现南北桥都被人
换过待机3V短路,更不可想象的是南桥换成ICH6的了,原本是ICH7。把南北桥恢复后待机3V 5V正常了
但是电流上到0.09又重启,不停的循环。电池也不能充电。怀疑充电电路也有问题,换了充电芯片还是一样就看看其他地方了
再继续测量发现没有1.5V和1.05V,更换供电芯片TPS51124后电压出来了,诊断卡跑到58停住了,接上LCD还是有问题
灯管亮了但是没有任何显示。测量LCD供电都正常,lvds信号只有0.01V,查北桥供电都有,应为之前换的是拆机的北桥,于是
又换了一个北桥,再次开机HP的LOGO出现了。

整个维修花了将近1周的时间,反正没什么事就修。之间还换了EC,这个EC是带程序的(请教了基地的本本波版主),新的不好用。

网友:
进水的机子就是不好弄的,修好了,经常出问题呀。大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是呀 不要搞了

网友:
虽然时间是合修长了点..不过都修好了..还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进水后南桥经常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