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劈HP540

楼主(2010-07-08):
     这天杀的夏天,时不时打下雷,害了不少笔记本用户……接台HP540,客户说是被雷劈了,我第一反应是:人没事吧 ?有事也不会出现在这修本本啦!
    言归正传,被雷劈啦,肯定是短路,当然没有上电,拆开主板测得3B短路,先拆网卡,拆后测得阻值正常,上电,0.017的待机电流很是让人高兴,但突然自动开机电流跳到0.038……,我郁闷,开机保护啦,再测,从3B5B开始,测得都没电压,那从3B开始跑线路,(刚刚就是3B短路),

自动开机瞬间测得也没有电压跳变,输出脚阻值也是对的,决定先从控制级追线路,

它经R77到Q53、Q52,测得Q52G极直接对地

SLP_S3#_3R是桥发出的控制信号

与SLP_S3#_3R相连的元件太多了,没有一个一个拆,擒贼先擒王,直取下南桥, 再测SLP_S3#_3R,不短路啦!把备用的南桥、网卡换上,跑起来了,修复完毕!

网友:
维修也分区域,北方是旱区,所以很少有雷劈的故障电脑.

网友(点评):
来南方修雷击板吧。呵呵

网友:
我们这也有雷劈的 前一天打雷 第二天来了三台 一台联想上网本换网卡好了(待机0.14 拆网卡待机0.01) 第二台加焊了网卡和网感好了(应该不是雷劈的 巧了这天)第三台刚订了芯片还没到货 到了再说

网友:
感觉被雷击的 本本。。网卡是 坏的最多的。。基本换个 网卡就 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