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3黑屏,指示灯亮

楼主(2010-07-08):
明基Q7T3黑屏,插电源黑屏,指示灯从绿色变橙色,打开检测电源高压一体板,检测不出哪坏的地方,TL1451无供电,电源板驱动板接口9和10两脚有5V,11 12 14是3.3V,怎么把TL1451的供电修出来,希望大家多多帮忙

此机修好了,是PF751不良,C5707坏!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它的供电是由驱动板的ON/OFF信号开启Q761三极管导通然后12V才给TL1451供电,查一下驱动板的ON/OFF信号有没正常   Q761有没坏。

网友:
TL1451如果无供电,那你顺着线查一下,看保险是不是烧了

网友:
屏有没有3.3V电压..如果没有直接.飞条线给屏

网友:
前几天我也维修过这个型号的显示器,同样毛病,板子也看不出来哪坏了,换高压板就好了。好像给灯管的高压没有,灯管不亮,液晶正常。板子留着慢慢修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果然是PF751不良,换之,发现两个C5707通了,换之,此机修复!

网友:
这类机子,都是C5707坏,加焊高压线圈,保险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