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120笔记本不认硬盘

楼主(2010-07-08):
大家好 第一次提问问题,多多指教!
今天遇到一个6120笔记本开始是走到开机LOGO画面定住,按住南桥能进系统,松开就不行,加焊后开机正常但是不认硬盘了,拿下来从新植球,还是不行,后来发现希捷40G硬盘已经坏掉了,用硬盘盒转成USB的也不行,转不起来的样子,找一块好的硬盘插到机器上,走到开机画面就是检不过硬盘,用光驱或USB硬盘启动PE系统一切正常!不知道该怎么修了,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换桥吧,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2010-09-25):
南桥管理硬盘的模块应该已经损坏。更换

网友(2010-12-21):
谢谢换了确实是好了

网友:
本机的硬盘呢,挂了没,按理说开始能进系统,应该是好的。

网友:
是 HP吧 这个本的通病

网友:
换桥吧,以前遇到过

网友(2012-09-26):
初来乍到,学习下

网友:
南桥坏了,换吧

网友:
一般加焊还有问题都是换南桥,这玩意出故障比较多

网友(2012-11-16):
今天遇到一个惠普6400的不管怎么弄都是不认硬盘··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你的问题的

网友(2013-08-20):
我也遇到过!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好了没楼主,怎么解决的。来学习一下

网友:
硬盘模块坏了把

网友:
楼主说换南桥好了。那之前那个硬盘是不是真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