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品牌机自检完就断电 (有新情况,请大家继续帮助)

楼主(2010-07-08):
有一台HP的品牌机(主板型号:8S661MT-RH),自检结束后快要进入启动的时候。突然断电了,怀疑是CPU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可是用手摸CPU的散热器温度正常。想进入BIOS修改温度的相关设置,可是来不及进入BIOS就自动断电了,不知道是哪儿有问题。

网友:
国外的一些品牌机需要接上风扇才能正常工作的,你查看下

一般开机的时候会有个LOGO画面的,尽量想办法去掉这LOGO画面,看实质的BIOS检测信息(提示信息)

网友:
谢谢楼上有朋友。
这两个风扇都在正常转动(之前也遇到过这同型号的机子,风扇不正常也会自动断电,但它会发出叫声的,可是这个一点声音也不发出),按Tab键可以看到自检的过程,刚检测 完内存容量,接下来应该检查IDE设备了,可是就是到不到测IDE设备就一下断电了,其他的什么提示也没有。
刚才看了一下主板的型号是8S661MT-RH。

网友:
画面有没有什么提示?

网友:
回楼上朋友的话,没有提示的。

网友:
用替换法,先确定是哪个部分有问题。再考虑别的

网友:
品牌机的保护机制要健全的多
估计是保护电路误动作
在没有图纸做深入分析的情况先,先换换IO

网友:
没有图纸呀。

网友:
我也遇到,但是开机报SYSTEM FAN FAn   fail   warning  错误后,就自动断电。  在BIOS 里,将其关掉,但是自检完后,不定时死机。

网友:
慢慢查拉!用替换法找吧

网友:
先更换电源和CPU风扇试试。不行上CPU假负载,短接PSON检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上了几个风扇呀····
我估计这板再上一个系统几扇就OK了,HP好多板都是要上系统风扇的····

网友:
品牌机的CPU风扇一定要接在CPU FAN的插座上,不能是system fan 或其他。

网友:
这机子本来就有两个风扇的,风扇并没有插错,以前遇到过这同型号的机子如果风扇不正常要报警的,然后这机子并不报警,不提示任何信息就自动断电了。

网友:
主办带有侦测风扇功能换个4PIN风扇

网友:
先清理Cpu风扇,排除散热问题, 如果不行的话看看是不是哪个供电芯片有虚焊的地方,或者直接损坏了

网友:
2个风扇正常不

网友:
换了一片IO芯片(IT8705)后,正常了,可是用了两天出现提示System风扇错误,在BIOS里关了system风扇仍然是那样,再换一片IO故障不变,进BIOS看CPU温度为104度(但CPU温度并不高),并且这温度数字不变。还晃示如下:
内存2.5V  fail
3.3V        fail
12V         fail
这又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回楼上朋友的话,CPU风扇是原装的,没有动过,再说也没有提示CPU风扇的问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一模一样的故障,刚开始是显示CPU风扇错误,风扇也换过了,后在在CMOS里关闭风扇检测,用了一个多月后出现了与楼一样的故障,强制开机也不行。能进CMOS的时候
  拔掉CPU风扇让散热器温升到有点烫手,在CMOS里显示温度却不超过10度。电压项未归类示的与楼主一样 的红色字体,查了英文  好像是失败的意思。

网友:
先清理Cpu风扇,排除散热问题, 还有看看别的地方散热情况

网友:
IT8705的88、89脚的电压在1.4V-2V;90脚的电压在2V-4V间跳变。不知道这是否正常。

网友:
我拔掉内存后测90脚的电压2.05V; 88、 89脚电压0.97V; 插内存测内存7脚电压为2.77V ,不插内存、内存7脚电压为2.5V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内存电压引起的。

网友:
本来就是两个风扇呀。

网友:
更换IO后故障不变的话建议重新刷下BIOS尝试下,

网友:
已经重刷过BIOS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