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MAX1540E 问题

楼主(2010-07-08):
自己回收的R60机子。被雷打了。严重短路,修好了。短路内存供电。此机N多低端管都坏了。一开始还有1.5V电压。换过场管没电压了。REF电压也没。再基地买工具时顺便买了一个剪板1540E 换上去还是不行。V+ 和VCC都正常。REF没有短路。但REF就时没2V电压 只有0.09V 。是芯片坏了。还是有没测到的地方啊。

网友:
EN信号正常不?

网友:
REF 应该没EN信号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