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7300GT

楼主(2010-07-08):
自己试机用的7300GT点不亮了,查GPU供电为O,上下管正常,G极无控制电压,经查由APW7065第二四脚输出,APW065第五脚VCC 12.24V,第一脚BOOT 12.35V(偏低,好板13.25V),第七脚COMP无开启电压,板上找不到PDF图纸上的 Q3  ,有修过此板的同行给个提示

网友:
MOS是好的就换掉PWM吧
很长见的情况,无输出电压

网友:
显存供电正常吗,有些卡是显存供电正常后才会开启GPU供电的.没有三极管就查相连的电阻.

网友:
这个显卡供电是单独产生的,哈哈

楼上说的是NV44以下的

网友:
没有 7065 了, 论坛里有说9214可以代换的,查PDF对比线路好像不行

网友:
回复 三石科技 的帖子我也有一块这样的卡,和你上面说的一样,但是我测过到GPU的电感没有电压,但是GPU会热,不知道你的卡修出来了没有。要是修出来的话,给我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