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原装板!有一个芯片严重发热故障是不开机!

楼主(2010-07-08):
今天接到一块英特原装板,什么型号就不清楚了,不过我看见主板上有这么几个芯片,ATI ES100 跟南桥大小一样的但不是南桥,南桥型号是NH82801GR 这块板的故障是不开机,我插电摸了摸各个芯片,离南桥很近的一个芯片1086M33这个芯片很汤,这是一个三脚大管,有一个脚电压是5V 另外一个是1V左右,还有一个脚没有电压,这会不会是南桥坏的呢?求解答!本人在线等候!

网友:
1086M33好像是3.3V稳压,你看一下,没电压输出或者1V左右的那个脚 是不是进南桥的啊

网友:
是待机3.3V的稳压管,你量下1V的那只脚是不是对地短路了,如短路了拆掉内置网卡试试看海短路不,再短路的话就是南桥坏了。。。。。节哀吧,哈哈,拆掉不短路的话,换个1086上去应该3.3v就出来了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哦。。。。。

网友:
打PCI A14   短了再打USB数据线对地值有不一样的就是桥坏了。如果USB数据线对地值全一致桥坏的可能性不大,拆网卡试试。

网友:
拆掉网卡再测一下2脚的电压,如果还低换个稳压器,再低桥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个给南桥提供待机电压的稳压器  发烫的话你打一下USB数据线的值包括前置与后置 的  如果有一条短路那么就是桥坏  如果没有拆网卡芯片  拆了还不好的话 就要注意一下内存槽旁边有没有一个四方形的小芯片  如果有那么这个芯片也会用到待机电压  都拆掉后插电还烫的话 那么一般都是桥坏了

网友:
但是后来我测试了一下,发现只要我不插检测卡的话,那个管子就不会发热,中间那个脚的输出电压也就变成了3。3V左右了,我一插上PCI 检测卡电压就变低了管子严重发热!求解答!

网友:
PCI槽的3。3供电短路了?

网友:
难道是你的诊断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