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 主板开机显示画面,就不走了。

楼主(2010-07-08):
华硕M2N-MX SE 主板开机显示画面,就不走了。刷了BIOS 还是一样,桥也加焊了。电池也放电了。还是一样。进BIOS都进不去。好像是死机了一样。按键盘灯都没反应。

网友:
你是指档LOGO画面吗?如果是,搜一下档LOGO,有很多相关贴子。

网友:
换个BIOS 试试 ?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有修好   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会不会是键盘口有问题呢?

网友:
貌似应该是BIOS的问题 刷个试试
不行的话 把外设全部拿掉

网友:
把硬盘拔掉也一样吗?

网友:
跳线问题,。那个跳线跟BIOS跳线在一起的呀,查下那个跳线,。

网友:
这板子  真他的差劲  我接手3块 2块开机档LOGO  加焊桥 成功  一块 自动关机 现在还没修好   准备当料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中开关看一下主板能不能关机  如果能关机 那么就是假死机  查键盘  风扇等
如果是真死机那么就不好修了  查主板各供电  时钟 复位  打值

网友:
能正常关机,开机时键盘刚开始也能用,显示LOGO,键盘就不能用了。风扇也转的呀,CPU 不烫的。BIOS 我都刷了。硬盘我没接呀,还是一样。

网友:
查一下CHASSIS跳线及附近的电路
论坛上有检查CHASSIS的方法
具体搜一下”CHASSIS“

网友:
CHASSIS跳线 我量了,上面电压有5V 我检查了一下,它原来就是插对的。我把它插到另外一个口,还是档画面,取掉不插上,还是档LOGO 。旁边接的电阻电容,我都量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
键盘那的线冒跳一下试试看!!

网友:
刚才看错了,是USB 跳线,下面写了CHASSIS 但是板上没有设计插针。

网友:
回15楼的。 这板没有设计键盘跳线。

网友:
看看是真死机还是假死机,用4秒关机法,能关机的话就是假死,查键鼠,IO 南桥周边以及南桥。不能关机,BIOS 南桥,北桥

网友:
杀南桥吧,有七成的可能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