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915GM电池供电掉电.求助!!!!

楼主(2010-07-08):
故障描述:单独接电池开机,到LOGO画面掉电。接上适配器进系统,电池能进行充电,断开适配器一分钟后掉电。

请各位兄弟给个意见,MAX1772  及I/O已换过,还应该考虑那方面

网友:
还是充电电路有问题.跑一下电路

网友:
充放电电路问题大点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