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使用

楼主(2010-07-08):
我在网上找了很多,但我都看不懂  很模糊,我也不懂  直流电流  测什么 交流电流测什么的,我用  1234  代号标了出来了,希望那位大哥给我讲解下    比如 1 是直流电流   用途  可以测 什么什么的     说明下  我只测电脑配件的东西  谢谢

网友:
台式机,笔记本主板上绝大多数供电都是直流电,用直流电压档(3)测试,测试你家里插座上的电压时,用交流电压档(4)测试。
电流档用的很少
你得先搞明白直流与交流的区别

网友:
V_ 测直流电压;V~ 测交流电压;A_测直流电流;A~ 测交流电流。
直流电电脑主板上都是用的直流电,电源上面有交流电。交流电就是咱们家里电器常用的电源220V,工厂里的380V也是交流电。建议你找本电工基础书籍看看就明白了。维修电脑最常用的还有欧姆档,就是你发的图片最上面的档位 Ω 米茄档。

网友:
物理上的支持,一般很简单的

网友:
1是直流电流档,是测试直流电流的,比方 电池:  2是交流电流档,测试交流电流的,比方你家的家用电器。些时黑表笔插在COM档,红的插在20A档进行测量,3是直流电压档,测试直流电压的,比方:电池  4是交流电压档了,测试交流电压,同上面的家用电器,些时黑表笔在COM档,红表笔在VΩ档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些多角芯片用什么测?南北桥用什么测?而且他们的值相差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晶体管类的可以利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芯片吗?万用表测量不出来的,可以进行代换,南北桥在主板上是用二极管档进行打值的

网友:
终于明白了  现在懂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