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装配好以后是不是都要调到最长位置

楼主(2010-07-08):
镜头装配好以后是不是都要调到最长位置 调到中间位置可以不 ?

网友:
不是,镜头装好后太调到最后位置,只在测试镜头的时候有调到最前面再上电的一个测试方法而已

网友:
不明白。

合成科技 -10 你不明白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