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测试和什么有关

楼主(2010-07-08):
最近在学修显卡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很困惑,希望大家来讨论,别笑我太菜。
在mats时,有时候显示格式为64位,有时候128位,256位。这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程序内置的格式,还是由显卡bios决定的,还是由显存决定的?我个人认为由显存。还有就是mats有时不太准,64位显示128位,换一版本就好了

网友:
这是两个问题
位宽是由显存本身决定的(BIOS也可以软改)
而MATS的版本必须要与显卡核心代号匹配

网友:
再问一个。都是128位的,有的显示fbd0-128  有的显示fba0-64 fbd0-64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单通道跟双通道的显示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B设计不同,显存分区管理不同,显卡核心代号高的基本上都是分为多个管理通道

网友:
2楼高手呀!了解这么详细,一定修过好多显卡,我要多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