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TPLAA170EA08Q1(此屏集成驱动板)连接VGA线的接口定义

楼主(2010-07-08):
液晶显示器型号:AOC712SI,17正屏。
屏型号:TPLAA170EA08Q1 (TPV牌子的)
该屏是灯管问题,已经更换。
原VGA线内部行场线断了,不小心将整个VGA接头拔断, 根据接口无法判断行场线在什么位置。客户急等

送图两张:
原来的VGA线,直接连接到屏上,VGA接头已经断了,最要命的是VGA头内的线尾巴都没有了,没法根据颜色来判断。

根据颜色无法判断行场线在什么位置,而且后面总共有8根彩色细线,在不不知道行场位置的情况下,枚举法是行不通的。

网友:
数都数出来了,红  绿  蓝三基色直接就能看到 了,确定了三根,还要行场两根 加个地就可以了
行场 多是用白色 和棕色这两种颜色

网友:
接错不会烧坏东西的,随便试。
一般这两条线上都有稳压管二极管的,可以查看一下

网友:
行信号接通的时候,没有显示,背光也应当亮的

网友:
MY GOD我也碰到一台712si,显示为花屏,有坚线,时好时坏,刷MCU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