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天行7600GS-GD2 CF白金版 256M 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0-07-08):
此卡无显示,检测卡可以正常跑码,测GPU1。2V和显存2。0V供电正常,VGA接口的1  2  3  13  14脚对地阻值正常,晶振有压差,刷BIOS时提示错误:
EEPROM Programming Failed
PROGRAMMING  ERROR:Cannot Program a non-page Boundary

这个BIOS是在基地上下载的

七彩虹天行7600GS-GD2 CF白金版 256M F28.rar

网友:
GPU不良或坏掉了,和BIOS关系不大吧

网友:
你试试能备份出来不,然后把备份出来的文件用nibitor看看有没有乱。我上次也试过遇到这样刷不了的,换个BIOS芯片就从新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先用PCI卡进DOS下用软件测试能不能认到核心跟BIOS  ,不能认到核心那就是GPU数据线有问题加焊试试,能认到核心认不到BIOS 有两种可能一是GPU不良可能空焊或GPU坏,二是BIOS坏或BIOS跟GPU之间的线路断。

网友:
用PCI卡进DOS能认到核心,认不到BIOS提示错误,BIOS可以备份出来,用备出来的BIOS可以正常刷进去,我下载的BIOS文件类型是文件,不是ROM 的,我把后缀名改成ROM的刷提示错误刷不进去,

网友:
测BIOS芯片     第1脚CSB 为3。3V         2脚SO  0。2V           5脚SI3。3V        6脚SCK 0。4V   8脚VCC  3。3V,主芯片加焊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