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联想20003开机没有显示

楼主(2010-07-08):
联想20003开机电流从0.75跳到0.85又有时又跳到0.95然后又跳回0.75、、反复这样跳、、内存和CPU供电是正常的、、内存也换过试还是一样、、电流反复跳、、请问什么问题。、、是联想G430的机子

网友:
还是不过内存.加焊内存槽..再不行可能就是IO的问题了

网友:
之前机子是给人修过的、、看到只修过北桥、、应该是加焊过、、

网友:
什么问题、、请教大家啦!我应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重做北桥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