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000开机跑码到20

楼主(2010-07-08):
今天接了一台ASUS M2000的本本.客户说没显示.我用自己的可调电源插上.电流都上到1.2了.测试卡显示20.没有显示..拆开机看到里面很多灰尘.清理干净.裸板试了可以显示了.很高兴地装好机,再试又是20.怎么会?刚才裸板试好好的,想起应该是外部东西坏了,再拆...裸板再试.又正常.然后再加鼠标上试.跑20了.发现是鼠标那部分出问题了.它那里鼠标和音响的按键共用一条线到主板上的,然后音响按键再从鼠标板上分线出来的.再拆音响按键的线出来再试.竞然可以显示了.原来是按键的问题.量了一下.量出一个坏的.换掉了再试.显示正常了...哈哈换个按键可以收180元了

网友:
你说的"鼠标"是触控板吧?

网友:
音响按键  不太明白?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触控板呀

网友:
触摸板问题导致机器点不亮的事情挺多的,进液体了或是灰尘太多了都会导致故障的发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啦叭的控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