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MD板, 不上电,该测的都测了,还是开不了机,求助~~~

楼主(2010-07-08):
一块映泰的板子,单桥的,IO是ITE8716F-S,AMD的U,故障是不上电,首先量待机的1.5和3.3都正常,CMOS跳线上的电压正常,晶振正常震荡,量IO的75脚有5伏的待机电压,且点触发针时,有5伏到0伏的跳变,72脚有3.3伏电压,且点触发针也有3.3到0伏的电压跳变,查资料此72脚应该是发出至南桥,但是南桥没有发出一个3.3伏的电压到IO的71脚,从而导致IO的76脚一直是5伏高电平,拉不低,直接从1117上拉个3.3伏的电压到IO的71,可以上电,但是点触发开关不受控制,主板不工作,IO换了,问下大家:这样的现象是不是桥坏了,但是打USB   IDE的阻值都是正常的.求助``````谢谢~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重新种植桥,不行就是桥坏了。

网友:
确定是桥的问题吗?
桥这个东西我不敢随便去动,万一不是桥的问题,在加热中无意间爆了  就整快板都报废了

网友:
现在这片板通电都通不了,高手再指点一下啊,难道真的只能换桥了吗?

网友:
把71#挑起来测焊盘上看有没3.3V ,如有就跟桥没关系还是没有就查上拉有没坏最后就是桥了。

网友:
谢谢回答!请问怎么测试它的上拉有没有坏呢?71脚的3.3伏不是直接南桥发出来的吗?难道它还经过什么地方才发出电压,请高手指点!

网友:
RSMRST这个信号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我这个板在IO上可不可以测试的到?我听说如果没有RSMRST桥也不会把IO的71脚S3置高.

网友:
你把给CPU的那个4针去掉看看能不能触发,我有几块V星的板就是CPU供电那边有问题引起不触发的.

网友:
直接量一下1117就知道是哪里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没有发送信号给IO  那么一般是南桥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或者IO坏  可以挑起71脚看一下有没有电压出来 如果没有 那么查一下桥的PWRGD_SB这个信号有没有正常给桥  如果给桥了  不触发那么就是桥的问题了    还有NV的桥测晶振要测25M的那个  那个不振会不开机

网友:
谢谢回答!请问怎么测试它的上拉有没有坏呢?71脚的3.3伏不是直接南桥发出来的吗?难道它还经过什么地方才发出 ...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不会跑下线路的吗?不啄磨下怎能提高水平。

网友:
RSMRST这个信号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我这个板在IO上可不可以测试的到?我听说如果没有RSMRST桥也不会把IO的71脚 ...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 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了先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加焊不然就重植南桥。
我上次也有这样的板,重植了南桥之后就搞定了。。。BGA是叫朋友搞的。

网友:
看图好象是NF550-N-A2的单桥,发热量大,容易街造成空焊,是这类板子的通病。

网友:
我也有一块之前是网卡坏,但用了一阵子现在不能电了,故障一样。感觉这种板真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信号怎的测试点在哪呢?我找不到啊
是RSMRST这个信号吧?我找不到测试点,是不是就是IO脚上的那个RSMRST这个脚呢?

网友:
我找了下IT8716的PDF,它是85脚是RSMRST,IO的85脚是不是就是这个RSMRST这个信号呢?是不是就是这个脚发送信号给北桥的呢?期待高手指点迷精!谢谢!这个脚上电压正常

网友:
映泰的板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我记得以前在厂里修的时候这板好象内存那边要先有电压才可以通电的,一般是两个小芝麻管坏的,在内存供电电感附近,IDE槽旁吧!映泰以前的那些板有很多是要内存那边先有电压才行,比如6100的 。NF4等,最好是有一样的板对。不要轻易的去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