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 鼠标左键问题

楼主(2010-07-08):
R51左键不能用,小红点和触摸板上面的左右键,触摸板下面的右键,包括触摸板都是正常的。只有左键不能用。驱动重新装也没用。高手帮忙分析下是上面问题?谢谢
触摸板

网友:
其它都正常,只有这键不能用,那是硬件问题呀,这个还分析什么呀,,
你首先要拆开的呀,,,不拆开什么也不要谈了

网友:
把触摸板下面的左右键拆出来清洁下 不行就得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