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楼主(2010-07-08):
一台HP 520笔记本 待机0.01  按开机键 电流0.49   测电压  有 3.3V  5V  1.86V  0.95V  1.05V
1.42V   测时钟芯片 晶振 有电压差  请高手 给于指点  在从那些地方下手

网友:
新手  请问一   下     测电压  有 3.3V  5V  1.86V  0.95V  1.05V 1.42V 都是那些啊??

网友:
这个板子BIOS容易坏

网友:
时钟最好用示波器测,有电压并不一定会振

网友:
能上诊断卡吗

网友:
直接加焊北桥BGA,刚刚搞好成功,俺用的是基地360返修台,一次搞定

网友:
看看cpurst有没有出来呀

网友:
好帖子 分享了!!  这问题蛮多还是BIOS 问题

网友(点评):
人家求助的帖子,敢问您 分享什么呢?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南桥32.768晶振,我遇到一个,现象和楼主一样,换南桥晶振好了

网友:
我上次有台520的就没休好,加焊下北桥,北桥就短路了,板子也短路了\

郁闷

网友:
这些都有 就上CPU 假负载啊    测试时钟   复位  PG 啊

网友:
加焊细心点,一次成功,这板就好了。

网友:
你用示波器看看能走到哪里啊  这样就好修了啊     这板bios容易坏吗  学习了

网友:
这种板北桥坏得多,但今天接的这台是进不了系统,换了个南桥才搞定,GBM啊

网友:
加焊北桥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