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修了一天的LG 只用了一个晚上 (已经解决)

楼主(2010-07-08):
接客户一个LG W2234S,不开机故障 ,想想小意思嘛,拆开测量,17V,5V供电正常,单独测试液晶屏正常。常理驱动板坏了吧,跟客户报价同意修,但是客户把驱动板带走了。我想带走就带走吧,反正换一个也小事。把乐华2025通用板改成5v供电接上后,刷写程序开机,呵呵,青光眼一眨一眨,开不了。发现电源板上的电压也跟着一高一低。电源板供电带不了负载?再次更换电源高压一体4灯小口板子,开机正常,暗喜,总算搞定了。加上信号测试下,10分钟后,发现5V12V两路输出的整流3脚二极管的散热片很烫手,但是屏上是正常的,以为是环境温度的影响,就没再搞了 ,客户等着拿走呢!装机后发现按键除了开机显示灯都正常外,其他的都不能用,以前都是这样共地飞线搞的啊 ~~重新刷写了程序,还是一样!客户也急,算了,将就用吧,取走了,心里想,这个客户很理解我们维修的。昨晚9点取走,今早8点就送来了,开不了机了,出现开机屏一闪,黑,再开,白黑,晕了~~~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是不是灯管有问题呢,要么就是你的高压电源一体板带不动负载。
先把高压供电脚挑开,看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像 是按键没处理好的现像

网友:
电源有问题。

网友:
这么好的机子,换通用板可惜了。

LG主板就爱坏MCU。

网友:
2025 怎么能上22液晶?

网友:
电源板怎么都没人修呢?

网友:
键那里问题,感觉就程序还有问题

网友:
就知道 该板子  不能修吗?

网友:
电源板应该没有问题的,问题应该出在LG机器的特殊性上,就是ADJ脚电位问题,你可以慢慢想想,至于原装驱动板肯定没有坏,这个机器就是需要升级新版本MCU程序,关于这个问题,关于这个机器的技术通报我老早就在论坛里发过!

网友:
可能是灯光短路了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这个机子已经修好!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了,没来找我,照说应该是没问题了(跟客户不远)。排除了灯管问题,和2025带不了22的问题,最后是换了个一个品牌机的拆机电源高压一体板,改线使用正常,在我店里测试一天没出现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我使用了一个自己做的编程器,就是那种并口转换VGA那个东东,通过软件就可以直接把程序刷进2025,点亮屏

网友:
自己做的编程器啊 好用吗 有图纸 可以发一个 大家学习下吗

网友:
直接换一个驱动吗

网友:
楼主真幽默,把你的成果分享上来啊

网友:
重新写一下程序,就好了,已经修好两台了。是通病,主要是2008年生产的

网友:
发个贴子赚积分

二当家de -6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

网友:
感觉2025应该可以上22寸,可能只是分辨率会不太理想..我也没试过.如果真可以那么进批2025还蛮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