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论坛测试表建议

楼主(2010-07-08):
     菲克斯又发新帖了,笔记本静态电源电流测试续一,像这种把自己长期积累不是东抄西拼的资料无私的发到论坛上的会员才是论坛的真心英雄。看里面一句“键盘排列同TM3010,但接口位置不同”十分感触这是心血!这是我们维修人的心血!为什么换个笔记本电容要几百!?我们付出了!不过他电流单位写错了不是MA是mA,待机30MA(300万安?)是比卡丘不是待机的T43
      想想论坛也办了好些年了,当初好像笔记本才俩板块十三兼着版主,不过记着有这么一句红字“论坛大力发展板块” ,现在看看笔记本版是贴量第二的大版仅次于论坛传统版主板版块。不过我们位置第一。还有我怎么记得菲克斯当过液晶的版主?反正他修液晶比我强帖子讨论他的发言基本上就是盖棺了。
      看菲克斯写的我突然有个想法在其笔记本静态电流表基础上设计一个表格除了电流数据再加上跑码数据;阻值数据。这三项是我们维修的主要测试参考。这个表借论坛之力可以不断的添加项目,更新新机器的数据。就叫“笔记本静态测试表”,或者“菲克斯表”,“迅维表”。凡是为表上添加新数据的人都可以得分,这个表也可以增加论坛的实用度,加人气,让新人少走弯路。
       表格17项,大家可以先讨论一下该添加和减少的项,表格放在什么地方合适。
       我先对各项说明一下
       品牌和型号:为了查询方便
       机注电压电流:机器背面官方的电压电流输入值
       芯片组的4项:看是什么芯片组想这芯片组有什么通病(如DBM的USB控制爱坏)什么上电时序,需要什么电压。显卡的(B)是标注是否是独立显卡板B取的板字拼音字头,这项还有个作用是看机器是否换过板(如独立换集成的,旭日150换宏基800等)。
       电源接口尺寸:这个是尊重菲克斯保留我个人觉得没用,插口定义:是让大家注意修象IBM X6 ,T6 HP DV6000 3000这类的板子(如果人家就发给你一个光图图的板让你二修你没接口看这里)
       静态电流这项条件是裸板,板子上只有CPU或加内存,有大用电的外设电流就不准了。怕烧最好装好散热片但不要插风扇,风扇时转时停也不准。(不插不亮的除外)
       待机电流:这个对修笔记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项了,高手一插可调电源看待机就可以知道那故障可以报价。这项单位是mA;毫安;0.001A。用指针的就不说了,数字的分3位表和4位电源,3位精确到10mA,4位的到mA。3位的看不到索尼,宏基的一些机型的待机应为小于0.01A。4位的就都覆盖了,但大多用的是3位的,没什么关系看不到的接万用表微安都有。
       A:裸板安开关加电至外接显示器亮机logo正常出现电流稳定时的电流值。
       B:不上内存时的电流值,稳定时。
       C:上显卡板和不上显卡板的电流值,稳定时。(这个还分有内存时合内存时?大家讨论下)
       D:上屏头出logo时的电流值,稳定时。
       这个电流稳定时不一定在亮机出LOGO的时间,最小系统还会往下走。我们是记出LOGO的电流值还是记稳定时的电流值呢?大家讨论,我一般是记出logo的,因为我不上散热片亮了就拔电。
      测试卡跑码:同一块板子不同测试卡跑不同码的时候吧、
A情况:到LOGO 有的是一闪到FF了,但大多有个亮机码,如DV6000到C0亮机。
B情况:不上内存档多少
C情况:特殊情况,不上显卡板档多少,不上码片档多少,T40不上码片档8几。

      对地阻值:这也是维修的主要参照,在这统一一下大家怎么打阻值,我是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量黑表笔的值,这个应该叫负的阻抗值吧,黑红反过来值应该不同。电阻值得话不知道别人我反正没没量过。
      电感和对应的阻抗电压我纠结了半天,一块板子上最少7个电感加上对应的阻值电压值,要少说20几个格怎莫弄?Excellent做标注?大家出主意吧。还有个问题板子上没有料号的位置描述怎么办,没图对照怎么办。
      指示灯喇叭声光指示:这个主要是记下正常的时候灯是怎么亮的。灯的闪烁报错好像就DELL有。喇叭报错的机器就多了。IBM的各种,86显卡的一长两短••••
      其他注意事项:这个写机器的特殊情况,如华硕的不上显卡板也有进LOGO的音乐。
     通病:这个杂,也不好定义,大家都碰到过叫通病,几个人碰到也叫通病,一个人碰到的故障呢,大家都不知道的呢。大家尽量多写

网友:
站沙发,带答题

新建 Microsoft Excel 工作表.rar

网友:
不错,以后把修过的机子都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