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郁闷原来修好再动动就出故障了。

楼主(2010-07-08):
原来是绿灯黑屏,然后换管座,OK了~~
然后因为有点干扰客户来再修。
我就把管座焊出再焊回,中间扯到了高压包出来的灰线,然后我把灰线再焊好下。
就变绿屏。
再把管座焊出焊回一下又变暗了,再弄一次就又跟原来一样,黑屏绿灯了~~

到底哪里不小心动到了呢~~郁闷死~~

结论:末级视放虚焊~

网友:
尾板有开焊呀,,,,,,,,,

网友:
你难道不了解发光原理?只知道换件?你最初换管座的依据呢?
说实在的,我五年没换过管座了!只有一个不定期绿屏,把管座拆下来修了一下又上回去了。
你还是仔细检查一下尾板的其它部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过~~没有虚焊,压压尾板有时会偏绿,有时还会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新手,请指教~~~
因为原先压压就亮了,所以换了管座~~

网友:
在不亮时和绿屏时你不知道测R、G、B、G1、G2、H的电压吗?

网友:
压压尾板就有变化,那不是开焊吗,,,如果不是开焊也至少是管座问题或是视频线问题

网友:
仔细回想各位前辈的话,然后睡了个好觉,喝了碗蜂密水,出去跑了一趟。
然后把灯光打亮点,循着RGB信号走向。原来在末级放大那里真的有虚焊存在(如果不是记着各位前辈的话,估计又会忽略了~~),然后把其它一些锡少的地方补上锡。问题解决咯~~

感谢楼上的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