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磐英雷击主板击穿网卡和南桥(已修复)

楼主(2010-07-08):
郊县客户亲自送来一块主板,主板是绿色的北桥散热片是有HASEE的字样  磐英

他说是一个化肥厂的机器,其它的机器都击的烧了,就这块还没有烧,想让给修上,~~~不上电检测~~PCI A14脚对地短路~~嘿嘿,想到是网卡击穿了吧~~按平常的思路就应该拆网卡,声卡等等~~别急,看了一眼桥是82801EB的,顺手就测了1117的5V输入和3.3v输出(二极管档,红和黑分别接两端),短了~~~~莫不是南桥也短了?风枪上手,吹下1117  测主板的5V和3.3V的焊点,还是短 ,看来南桥真坏掉了。跟客户说,可能南桥也坏掉了,修起来费用就要高了,因为不是什么高端板,建议他换一块,可是客户说要修,~~报价100元,他同意了(看来这台机器离了这块板不能用,很可能是报税或者是报表用的机器)。于是BGA拆南桥,放凉后,再测5V和3.3V的焊点,OK不短了。注意:忘记打A14脚的阻值,绝对粗心,记一大过,扣1分~~雷击的板击坏了南桥很大部分可能是从网卡进的,因此网卡也应该是坏的,A14应该是短路。
于是换好桥,清洗干净后,焊回1117 不短了~~心中窃喜 一上电,诊断卡的3.3V仍然不亮,点开关不触发~~。敢紧测下A14脚,短路 ,没办法拆吧,拆了网卡芯片8100C。上电跑码了,接显示器也亮机了~~嘎嘎 找料板拆了个网卡芯片焊回去,挂个系统,郁闷 网卡认不到~~莫非拆的芯片是坏的,又拆一个换好,还是认不到 不应该啊~~换个独立的网卡可以上网(最近几天的雷击网卡都是这样,拆了能亮机,换网卡芯片认不到,加独立的OK,不知什么原因)。想着同事今天修的联想Y430雷击网卡,都是连网卡芯片和芯片边上的八条腿一块换,~~我也换了吧(ATX插槽左边的),找到拆的料板上网卡芯片上的八条腿换上, 还是不行。还没待我搞明白怎么解决,客户来了,问怎么样,和他一说这个情况,他说不用搞了,加个独立就行,付钱走人。
不知为什么换了网卡芯片不行,以前的都是直接换就OK了,这里面是不是有哪搞的不对的~~还请大家指出。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
一片SIS 的主板..    雷打坏...
      网卡芯片坏   南桥坏 ...下网卡芯片    更换南桥    开机正常..
     但是一旦装上网卡芯片... 不管怎样就是    卡在开机画面 检测内存那里就不动了..
     搞了3天都没搞好....     惭愧............球思路.....

网友:
嗯 学习了 LZ挺细心的 看样子最近LZ地区被雷击的板不少啊 可以小赚一笔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惠普机子··板子型号没有记住··也是网卡发烫··拆除可以正常开机··焊上网卡ok ~~
不知道lz的是不芯片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石家庄东部打雷,雷坏不少液晶和主板

网友:
我修过 HP 915 服务器板, 很是硬块头, 被雷给劈了, 网卡短路超烫,拆了 上电 摸摸其他东西没烫的东西了,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bcm网卡芯片上去,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认网卡有感叹号... 声卡可以认到也没声音了.. 想到的是南桥不良了,还真能撑还没击穿他, 后来就加了独立声卡 网卡 用了 一年多..到现在

网友:
那有可能是网卡头旁的75欧电阻被打坏,或是有功放的,功放被打坏。

网友:
网卡周边的电阻和电感都应该测一下

网友:
基本上这样的问题我都是拆掉网卡芯片再换独立网卡上去的,不会再去维修网卡的了。

网友:
引用楼主(最近几天的雷击网卡都是这样,拆了能亮机,换网卡芯片认不到,加独立的OK,不知什么原因)有高手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
换了网卡还是不能用就认不到硬件注意晶振 还有MAC EPROM

网友:
网卡芯片料板上随便拆一个就能代换吗?不需要找型号一模一样的吗?是不是代换必须找一样型号,还有那个EPROM一起拆了换上去才行?

网友:
网卡芯片和芯片边上的八条腿

此IC应该是一个存储网卡号的小芯片 短路应先量它是否也短了 优先对待

网友:
网卡打坏了一般拆下来了  就不去换芯片了 而是去加个独立的就好了 !

网友:
网卡芯片到接口中间好像有个耦合器,看看那个是不是好的。

网友(2010-10-09):
PCI总线没有坏,够幸运的,我遇到的加PCI网卡也不行,只能加usb的网卡

网友(2011-09-24):
一般搞这种的,都是吹下来,好了就直接加独立的网卡,省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