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9 的液晶型号W1907

楼主(2010-07-08):
遇到过好多这样的HP液晶了,总是闪屏...有的换高压板好的,有的加焊晶振好了,有的动了下灯管的插口解决了
今天遇到的这个真怪了
开机闪屏
单点高压板没事
灯管换了四个新的
还是闪.....好郁闷.....
有谁知道这液晶的通病没??/
闪屏

网友:
有时本身就不是灯管的问题,HP的机子碰到的要么灯管线虚焊,要么线有问题,你换灯管不算解决,灯管线换了,百分90以上好

网友:
线我用刀刮了,我也认为是线头需焊了,但灯管的确是焊好了...
这个液晶有通病吗‘/?

网友:
把线换新的

网友:
如果真的是线的问题,那为什么我单独点四个灯管不闪呢??
急救呀。。。谢谢了楼上的

网友:
看12V 的滤波电容 有没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源问题,
单独点高压时,没有接屏吧,,所以负载小,,当一起点时,负载大,,

网友:
你直接 试灯管是不是好的撒 一根一根的试 看看是哪根灯管或者哪根等管线的问题。。这个很简单用可调电源就可以试 不用我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