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已做BGA焊台的方法,7月20日最新整理的电路图已上传,想自已做BGA焊台的别错锅啊

楼主(2010-07-08):
在本论坛学习了一阵子后想做个BGA焊台,现在总于做成了。通过拆焊一块好主板的南桥试验成功。总计费用可能小于300,不过我买温控花了180元,两个电吹风及其它配件都是找的,电子配件是已买来的,没有计算多少钱,制作费时约15天。电路图已用相关软件画好,详见附件,

 会员14016042元2022-9-29 01:32

网友(点评):
楼主的箱子是由何改造而来啊?麻烦介绍下

网友(点评):
朋友 你这土炮可以卖我吗?400+ +一点也可以 13588520655 淘宝交易。

网友:
高手,下面那是个叫什么东西,是控制温度的吧,那有卖的,应该是个两温区的吧

网友:
你那易拉罐下面(就是下热风加热)多来几张特写,,让大家看一下

网友:
可不可以说一下制作的详细过程及所需材料?

网友:
东西不错。不过成本300,太说少了,风筒多少钱?温控多少钱?还不说别的了,怎么才300嘛?

网友:
好像是用吹风机,搞的吧

网友:
把这个做好。手工要好哇。 不知道楼主怎么做的。能相信介绍下吗

网友:
问下怎么植株的。。。介绍下。

网友:
LZ讲下制作教程,我也想diy一个

网友:
看图的确可以,做工也好,是能用。但造价当然不止300。成功率当然要实践了。

网友:
兄弟下加热  再加上两个发热砖会会好很多哦

网友:
熟练使用BGA的恐怕都能做,咱搞维修的动手能力强嘛,不过有用着的就没有必要做了。

网友:
呵呵,有不少人想做啊,我整理好资料给大家传上来,动手能力强的试试吧。只是我用的是铁通的网,打开本论坛恨吃力的,好不容易发贴了,就再也进不了本论坛了,今天也是免强进来的,打别的网速度还行。

网友:
我 想买一个 。。。。。。。。。。。。。。。。。

网友:
没看到详细制作过程,好像只见加热风枪,没看到发热瓷砖

网友:
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好用。。为什么。。肯定会有写小问题的

网友:
基地要是有给做好的弄个

网友:
只要好用就很好   我觉得你这个挺不错的

网友:
LZ做北桥时候 主板不会变形????

网友:
高手 佩服  我也想DIY个BGA旱台  学习了 看不怎么懂线很乱

网友:
300元能够吗

网友:
不就是分吗,我来下.哈哈.看看你的作品

网友:
高手阿,绝对纯手工,不过下载了也看不明白你想说的什么.你那个原理图画的我是新手看不懂.也不知道你那个图是要怎么用的?/望解答??谢谢

网友:
设计的挺好,不知好用吗,正好给我个参考

网友:
如果用这种台能达到八成成功率, 那么用CF 估计能达到九成九, 嘻嘻, 一年前我也曾用四根消毒柜有的发热管做过一个红外的,探温用的是万用表, 一般的板, 像N61肯定能行, 做了后给芯片加个风扇返修也不会很高的, 建议楼主在下加热出风口处加几根红外管, 算是三温了, 呵呵,

网友:
真是个人才!

网友:
楼主太强大,就是看不懂你那个图

网友:
又见到了好东西,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技术不错可以自制,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楼主太强大,就是看不懂你那个图
引用 网友A:
呵,其十也没十么的,简单点说就是开机点START 后温度要能按照一定的升温速率上升至预热的温度如180度,这个温度要能自由调节,所以用了相对精确度高的数显温控,并且升到这个温度后要能保持一定的时间来充分预热,我通过延时电路实现的。当保持一定的预热时间后再自动进入第二个升温阶段来使锡熔化完成焊接,这个阶段也得有一个能自由调节的保温时间,我用的是倒计时表。我是买回来温控和倒计时表后拆开研究了他们的工作过程,然后做了相应的接口电路把他们联系起来完成自动焊接的,具体电路在附件中有,应该不难啊。大家多了解下BGA的焊接要求就能自已做了。

网友:
楼主真厉害噢,看来楼主对电路知识很了解。。长见识了

网友:
下加热只是热风吗?板子会不会变形?

网友:
上面加热的东西好像是吹风机,热量够吗?

网友:
哈哈。太可爱了。。
,用吹头发的做加。

网友:
楼主的外壳是用什么东西作的?好漂亮

网友:
楼主的图画的像鬼画符,不过我看懂了。

网友:
不知道温度效果怎么样,LZ多上些时间效果啊
看拆下来的那几张图,貌似温度刚到,芯片就被你拔下来了

网友:
怎么回事啊 下了解压缩的时候提示需要第四部分。骗人?

网友:
一直想自已做个,可是一直怕浪费材料,现准备直接买个二两多的用用

网友:
LZ,我下载了也不知道你里面的构造是怎么个设计的,能不能把你的原始资料传给俺一下
先谢谢了...
邮箱:hanghang0401@yahoo.com.cn